主板蓝屏

楼主(2010-12-19):
我的主板装上系统,在进系统的时候蓝屏了.不知道是主板那里坏了.内存硬盘全都换过是好的来试.结果还是蓝屏.有知道的朋友么跑代码26

网友(点评):
是重装系统才会的吗,还是.....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CPU呢?还有蓝屏的代码是多少呢!可以去百度哈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看下北桥吧

网友:
26  应该还是 内存  加焊下内存槽试试

网友:
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硬盘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都是BIOS里面设置问题,不要去动桥,不然你会后悔的

网友:
去刷下BIOS看看,不行就换下桥把

网友:
BIOS设置有问题。

网友:
BIOS里面设置问题

网友:
仔细观察下主板吧!

网友:
BIOS 设置问题

网友:
设置有问题吗,楼主注意数据线供线之类的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型号的主板,什么牌子的,你要说清楚,我知道蓝屏大多是内存的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 烙铁 拖  不要用风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