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6 M301外显一切正常,内显无

楼主(2010-12-19):
本人手上两台东芝M306机器,同一故障。外显正常,内显无。曾经一度怀疑屏线的问题,但是量显卡到屏接口的信号根本没出来,基本可以排除屏线和屏的问题,而且屏和屏线都换过。显卡换了两颗,故障现象一模一样,显卡板插槽也加焊过两遍,还是依据。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不过我基本确定应该是显卡板上的问题。苦于没好板子替换,元件也没法替换。我之所以可以基本确认是显卡板上的问题,原因是因为之前也修到过一台东芝M301的机器,原故意是主板短路,短路修好之后并是此故障,也是外显正常内显无。后来把显卡板做BGA做成无显了,就给客户换了一块集成显卡的主板给他。把他的主板交换下来了。换主板一切OK,说明屏线,屏包括其它部件都是好的。其二,我把换下的独立显卡主板光板卖给了同行,同行装上后也是一切OK。这也足以说明主板是没问题的。所以目标可以锁定在显卡板上。望高手指点一二。显卡板还还有什么器件会造成此问题呢?显存是不会的,内外显转换电路有可能。像IBMT60就有这种问题,但这个就不知道了,没图纸没资料真的不好修啊

网友:
有的问题是比较麻烦的 没有图纸 正的很难下手的

网友:
我碰到一台华硕的,和你的情况一样,是屏上的码片程序损坏了,重新刷下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板上掉件了呢?

网友:
是显卡板上掉件了

网友:
觉的是BGA没有做好  多加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