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的绝对是大家都想知道的

楼主(2010-12-19):
      测试BIOS的片选信号到底是有什么意义?是不是如果有这个信号就代表CPU寻址信号已经到达BIOS?若无片选,再按信号流程去判断是南桥还是北桥坏?如果有片选信号那么这个信号用万用表能测试出来吗,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平?还是一个要用试波器才能测的波形呀?然后再问就是现在各种芯片组架构的机型片选信号都在什么位置,如PLCC的BIOS,IBM T40的BIOS(TSOP40),V3000 BIOS(TSOP48),新机型的SPI 8条腿的BIOS,这些我都不知道,哪位高手出来给详细讲解一下呀?

网友:
问的问题好深奥哦!看看高手们怎么解释的!

网友:
如果有片选到了你用什么都量不到,我们只能量到那个电压,因为那只是一瞬间的事,很快的,例如我们量PG和RST信号一样,我们一般判断的只是它的一个上拉供电而已,我们都只知道有这个电压基本上是正常的了,而真正的这个信号我们是量不出来的,或许一般情况下这个信号出了问题也有可能会把这个上拉给拉低,所以我们只去量这个电压

网友:
请高手说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会跳跳的  跳跳说明在读取bios   好像CPU复位后就开始读取bios  一般是南桥坏  以为南桥挂的bios  有的是EC 那你要考虑EC了

网友:
cs片选信号,可以根据波形的变化量化芯片的工作情况,如果只有一个上升沿,瞬间一直为低电平,实际上CPU已经工作,只是BIOS没有响应。如果有若干个脉宽占空比波形,说明BIOS已经做出了响应。

网友:
好有难度 期待技术小组给于解释

网友:
期待技术小组给更详细的解答!

网友:
我也想知道  高手出现吧

网友:
高手出来讲讲呗!

网友:
一起等高手。

网友:
所谓片选,是CPU的基本工作条件满足以后,对BIOS进行读取时,最先进行的一个选中的过程。片选正常,说明CPU已经能够正常的找到了BIOS。

但片选这个概念,只在ISA架构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边大哥,连你都不知道啊?你一直是我的偶像啊。

网友:
浣犻棶鐨勯棶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