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挡显卡

楼主(2010-12-19):
请教各位大师,今天接了一台HP V3000的机器,刚开始不跑U,加焊北桥后,跑U但不过显卡,反复读内存,把桥重新做了一下,还是不过显卡,重做桥之前和之后,R G B的阻值都是580欧左右,请各位师父指点一下,给点思路,感激不尽!
显卡

网友:
HP V3000大家都知道是显卡啊??

网友:
有可能显卡问题

网友:
因该显卡问题

网友:
知道档显卡不直接加焊显卡?你的AMD的么,桥做了不行是好的么,换U试试

网友:
惠普的通病机子,集成还是独立的?除了显卡就是北桥

网友:
从做显卡保好,

网友:
集成的就换北桥,独立的就换显卡

网友:
恩,支持换个新显卡,显卡本身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刚接一hp v3000 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在看看!

网友:
做以下显卡看看,这个是通病来的

网友:
桥坏了吧。只能换了。

网友:
桥没做好吧,看看有没有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