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怎么来测量二极管是锗管还是硅管?

楼主(2010-12-19):
最近天气变冷好多笔记本出现显卡问题,一般我做完显卡都会改常转,改完后风扇就呼啦啦的疯狂的转呀转,可有些客户说嫌风扇声音有点大就变成噪音。没办法就找二极管来降点电压,于是在电源板上拆了装上去只降到0.3V的电压,声音还是有点大,想找个锗管来,找半天没找到,就多串了个硅管。现在就想问下大家用万用表怎么来测量二极管是锗管还是硅管?

网友:
打阻值,阻值大的是硅管

网友:
如果使用的是数字万用表,用二极管档测量其正向数值为:.3一下时为锗型二极管,在.6以上为硅型二极管。实际维修中如果向降压除了用二极管以外,还可以用电阻降压。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网友:
测PN结电压,如果0.6V左右是硅管,如果是0.3V左右是锗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PN结电压怎么测呢?

网友:
用二极管当测量阻值在300多是锗管;600多是硅管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