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板左键不能按,真没人能解决?

楼主(2010-12-19):
HP520触摸板右键不能按,论坛里也找过了,没找到相关的资料,晕了,已经发过一个帖子了,没人能说个所以然来,这几天的问题确实多,本人刚入行3个月,很多东西都不懂,希望论坛的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想给他换了,但是卸不下来,下面好像是胶水,不知道热风枪烤烤能否拿的下来,本人从来没弄过这类的故障,不敢妄自下手,希望高手个方法,十分感谢!!!!!!!

网友:
是按下没反应吧,先看按键开关通不通,我想应当是开关问题

网友:
测按键有无问题,一般都是按键本身的问题,如果没问题查周边电路,这么简单的问题没办法再过多解释了。

网友:
如果不是开关问题,找到图纸找下电路,按图查就是了

网友:
我也认为这问题应当好查,慢慢来,不要心急

网友:
就一个左键不能按,右键很正常,移动也正常。!

网友:
楼主你千万别拆机去搞,你入行才三个月,拆笔记本可别把问题扩大化了,因为这是软件问题!我见多了,你只要把HP的触控板驱动、快捷键驱动装上就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哥们啊,练了三个月拆装机,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其实也不是说你水平不行,搞维修还是先软后硬才是,我说的方法你试了没? 我可是百试百灵的哦,昨天才来了一个,是HP 4416S的机跟你说的症状一模一样的。

网友:
随便来逛逛,原来好多高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按键本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你了,可以了,是软件问题,但是我有一点搞不懂,触摸板上有个电阻表示470 我拿下来测量得知击穿了,这个阻值是470欧吧?怎么会穿呢。?最后我换了个472的电阻 上去 触摸板最后不动了,最后在换回去、装了个驱动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不用谢!论坛就是为了共同提高才存在的,只要是我懂的我都会分享,470值不是470欧而是47欧,471才是470欧,47欧万用表测是会响的,可能你听到响声就以为击穿了吧,另外一般贴片电阻坏是表现为阻值变大而击穿较少见

网友:
470是47欧吧,表笔量会响,电阻有击穿这说吗

网友:
472是4.7千欧,差太多了,换上要是能用怪事了,楼主打下基础吧,不多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是啊 谢谢哥们!!!!!!!!!!!!!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小弟不懂。!!!多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470是47欧 472是4.7K 差远啦 先软后硬 先易后难

网友:
恩,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呵呵 我看也是 楼主去学习一下基础吧  三位的  前两位有效  第三位是0的个数   470就是47欧姆啊  472就是4700欧姆 即 4.7千欧姆啊    电阻怎么没听过有击穿一说啊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