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华硕的电路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2010-12-19):
看了本论坛里面华硕A8T上电篇,有个小电路没看明白,大家一块来分析一下,U21B的11#CL端是怎么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的,也就是电容C699的充放电过程,是怎么完成的。我上个图,大家参考一下吧!!

网友:
待机情况下是PWRBTN这端给电容充电,放电时也是给PWRBTN这端放电

网友:
当Q106导通的时候,那不是3端相当接地了(低电平),当Q106截止时,那不是CK#11电压就相当+3VA了(高电平了) 至于C654充放电,我要看电路全图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