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521报错

楼主(2010-12-19):
dell c521台式机,NF-G6150集显北桥空焊,做BGA(拆过电池)后亮机,提示"NB Heat sink not connected!"(北桥散热片未连接)

F1 继续, F2 setup

导热硅胶都抹好了,温度也不高,纠结ing......

北桥散热器换个方向装   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掉跳线? 或风扇  在不行干杯桥

网友:
没连接时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6-03-26):
应该是撒热片没压到北桥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