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不上电 申请转正

楼主(2010-12-19):
今天修道一台DELL  D630 独立显卡的
待机0.008
无3V 5V

我当时接到此机器以为会是键盘坏   (以前修道过)在键盘那个 还是一样
因为DELL得机器一办都是3V 5V后出来的 (也就是触发后有的 所以没有考虑那里)
然后我就去查IO那边的我没有差供电直接查的RSMRST这个信号  因为这个信号是待机必须有的而且是高电平
一量这个信号没有电压     在去量IO的供电    结果没有供电  所以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在去查IO的供电 就查+3.3vV_ALW这的信号哪里来 一看是从   正是所谓的3V  5V   于是还是要查系统供电芯片了查了他的供电ON信号都有 就是不出来我先把胆电容换了  还是不行    最后给老板要了个芯片换上去一看OK了上电了亮了        由于以前修DELL的3V 5V 都是后出来的  所以走弯路了
我不太喜欢看时序所以

由于没有数码相机所以只有截图    不知道能不能转正
请版主高抬贵手

网友:
时序挺不错的,    思路是那样子的。。   我一般就是查一下条件就换EC咯

网友:
就是不知道   做基地网站的学者  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3 5伏的电压要怎么样才能开出是先出还是后出呀

网友:
要看时序图的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还高手呢  练正的都不是      哎无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