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AX_LX5的电压到底是多少?

楼主(2010-12-19):
上次看到陈祖平的一篇HP_NC6000的贴子,其中有一个关于升压电路的就是+5VS+MAX_LX5,我一直认为这个LX5是5V那么升压后大约是10左右吧,后来又看到说出的答案是19V,那么升压后就是24V.请问这个MAX_LX5接在了上管的S极和电感之间怎么会成了19V呢?还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进来了解一下,不是很明白这个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S极的电压取决了Q1021MOS的工作状态。如果工作在饱和,输出电压应该为约等于VBATP,如果工作在放大状态,LX5电压取决于G的信号电压。
    我是半路出家的。错了请指出。

网友:
是工作在饱和状态,但是它不是一直导通啊,它和下管轮流导通截止。不然怎么在上管的S极和电感那里测的是5V呢。

网友:
不懂,什么机器图纸,我看看

网友(点评):
上面不是说了吗HP NC6000.

网友:
我这边是分类的。只看板号喽

网友:
楼主,刚找到了图纸,一看吓一跳。
图一:两个场效应管栅级连接MAX1999,本身就是常态输出为3V3和5V100MA线性稳压器,
和内置两路脉宽调制(PWM),提供2V到5V5可调输出或3V3,5V固定输出。
开启时序自己看PDF

网友:
由于上、下场管是工作在高速开关状态的,在电感L19前的电压实际上是有很多交流谐波成份的脉冲电压,峰-峰值达到19V左右,通过电感的滤波衰减使L19的右端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而MAX-LX5正是利用这个19V中含有交流成份的特点对C1015反复充、放电,D1000整流、C1003滤波成直流电为324供电。可见电感对交流电的感抗是相当可观的!可以分别测量L19两端电压就会知道差别了,由于万用表的频率响应问题可能并不明显,若用示波器看波形就非常清楚了。

网友(点评):
电子都学的不错啊,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