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9寸液晶显示器没有图像

楼主(2010-12-19):
今天我修了一台方正19寸的液晶显示器没有图像。开关机都正常,加信号电源指示灯会变蓝。但屏上没有图像,灯管是亮的屏上的供电5v有的。按菜单键屏幕上没有字符,我用通用板点过屏是好的,驱动板上的芯片我也加焊过没有反应。通电3个小时图像就突然出现了但断电1小时后又没有图像了。我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驱动板上的电压我都量过。3.3v 1.7v 5v都有,那位大师见过请告诉我

网友:
可以是灯管有问题,我以前遇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是说灯管是好的能看到屏是亮着的就是没有图像

网友:
那你就看你高压部分吧,应该就是那出问题了!

网友:
是暗屏还是 ?检查一下屏线,或者 把驱动板的电容一个一个加热 看看能恢复正常不?或者直接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