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fh780 一波三折的维修

楼主(2010-12-19):
  客户拿过来得时候,通电试机,发现电源指示灯不亮,按按钮无反应。
  客户说是让别人看过,说说灯管有问题,什么驱动板也有问题。拆机后发现电源板上有一处烧焦,烧断,不过已经有人补过线。测量后发现,是5V稳压电路部分。是5V经过102电阻到431的线路,5V和102电阻之间烧断了。
    个人习惯拆机后先测试灯管,既然他说灯管有问题我就先看灯管吧,测试后发现下部两根灯管有问题,先换灯管。换好灯管后测次级电压,12V电压正常,而5V电压只有3.7V左右。那就先修5v电路吧,一般次级电压有问题,电容的关系很大,把滤波电容都拆掉吧,不拆还看不出来,拆下来才发现原来电容都在下面鼓包了。呵呵,电容换好,再测,还是3.7V。想来想去,觉得问题还是出在稳压电路部分,先不管,通电试机再说。
接好屏线,插好灯管插头,通电,指示灯亮了屏,幕该正常显示了。正美着呢,白屏,脏话,我**,这机器毛病还真多。既然白屏,那就老老实实查一下屏供电吧,测屏保险,正常,通电后测屏电路上保险,0V,看来问题出在驱动板上,屏供电是由一个8脚P沟道MOS控制,测G,S,都是3.7V,G极电路由一个t04三极管控制,测试三极管B极电压,有0-0.69V的跳变,可是C极却一直都保持3.7V,换掉t04后测试,屏供电有3.7V了,满怀信心,再次通电测试,依然白屏。
    看屏电路上标注VIN5V,看来还是5V电压低造成屏电路不工作,再次把目光放在稳压电路部分哪个102电阻上面,懒得计算电阻大小,找来一个182电阻换上,测5V是4.7V,202电阻不好找,就找来两个102电阻串联,这时再测5V,非常标准得5.05v,顺便测了一下12V,发现此时电压升到了15V。
    通电再试机终于久违的没有信号输入得提示出现再屏幕上。可是亮了一秒钟就黑了。不用考虑换个高压板吧,换上我得12-20V宽电压通用高压板,此机修复。
    到底是高压板有问题,还是因为12V偏高到了15V造成得保护我无从追查。因为灯管坏一般也会引起响应得高压包损坏。但是12V高的话也会造成高压保护。没有同型号得高压包代换,如果有同型号高压包得话,就可以确定到底是哪种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