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联想天逸F40不显示故障(申请转正)

楼主(2010-12-19):
今天前台接到一台天逸F40的
笔记本
,开机无显,未作其他测试。
到手后发现开机时屏幕短暂花一下屏后没有反应了,背光有,接外接显示正常,初步判断排线问题,重新插拔主板接口后故障依旧,拆屏,重新插拔屏上的排线接口后显示正常
笔记本

网友:
楼上的会不会太黑了点呀

网友:
白屏,花屏,黑屏都先排除接触不良这种可能。再修

网友:
换是我,我一定跟客户说硬盘造成的黑屏。硬盘坏了,叫他换硬盘,之后调包,给个真的坏的给他..

网友:
现在做维修的。诚信维修只有看别人开靓车,住洋房,自己却住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