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帮我啊,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12-19):
今天接一块754主板,3000+的CPU。接到时情况是不显示,检测结果为内存不过,他的内存是512的。我用一条256试机可以正常点亮。以为是内存的问题,把内存换的别的电脑上再试,晕,也可以点亮。又用一条512装他电脑上,奇怪的是发生了,还是点不亮,可以确定这条内存是好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他的电脑只能装256内存才可以正常点亮,装512内存就当C1不过,百思不得其解,只有求助各位了。

网友:
兼容性的问题 你换个CPU在上面试一下看看

网友:
升级BIOS试一下

网友:
不会是兼容性也不会是BIOS问题,客户原配的东西应该是没问题的,楼主查下内存供电,相信是偏低了。

网友:
看下内存供电,好多都是这样的,256的能用,大点的都不行。

网友:
你换一个CPU可能就好了

网友:
主板兼容性问题或者BIOS,供电等都有可能引起这情况

网友:
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查看一下供电吧!

网友:
豹子头像的高手说的对啊!我现在用的电脑就是这样,有时不亮我就点一下供电管。

网友:
电压2.5正常,U换过,不装散热器偶尔会亮,装上散热器就不亮了,郁闷中。。。。。

网友:
再补充一点,RT9173B换过,内存滤波电容换过,都不行。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是桥问题吧。

网友:
挑内存了,好像754的板子爱挑内存

网友:
这个静待最终答案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再刷个BIOS

网友:
极有可能是兼容性的问题。换一条内存试试

网友: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你说得也有理!!如果说是供电的问题话!那么需要查哪些供电呢?能否直接说在内存槽上的第几脚呢!

网友(点评):
这板内存是DDR1的,主供电量7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上散热器就不亮、CPU座虚焊了吧、要不就是桥虚了

网友:
综合上面的说法~我想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3000+的好多工厂测试版本的,换个U试试。

网友:
兼容性 还有供电

网友:
754以上的amd主板,内存的控制都集成在cpu里面,还是得换个cpu先试一下先,然后再来查主板的供电,2.5v和1.3v。

网友:
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里,如果你换过U的话,那么就直接考虑座子就可以了吧,压座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