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接驱动板后按半天开关灯才亮,但屏无显

楼主(2010-12-19):
液晶显示器接驱动板后按半天开关灯才亮,但屏无显
测了驱动板,屏,都没有短路现象,用万用表打驱动板,电压不停的从1.2-4.8跳动
推断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但不知道电源板哪个芯片导致这种现象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檢查開關管 或電源控制ic

网友:
换个通用板来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通用驱动板试了,现在确定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谢谢你们

网友:
持续供电的电容、开关管S极的对地小电阻。

网友:
power 電源ic 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