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碎片

楼主(2010-12-19):
硬盘碎片多了,对硬盘有什么影响?

网友:
会导致系统速度慢,磁盘记取文件慢

网友:
不是连续按顺序储存的一个完整的文件,就是碎片了。

网友:
读这个文件时,时间会变长,,

网友:
一般正常时,文件是存贮在连续的簇内的,,由于盘内的文件有删除,所以就有空余的簇存在,这时保存文件时,新的文件就被存放在这空余的簇内,所以文件是不连续的,,

网友:
硬盘读写变慢而已  重新分区   做系统就OK乐  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