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0 进桌面白屏 带横杠 更换了其他屏都是这样,接外接正常显示

楼主(2010-12-19):
X1000 进桌面白屏 带横杠 更换了其他屏都是这样,接外接正常显示

这是什么问题那 显卡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白屏也有可能是屏上的保险烧坏导致的
你先检测屏电路故障,正常后再加悍显卡

网友:
显卡或北桥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一下试试看

网友:
感觉屏线或接口的可能大,因为外接正常.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BGA的问题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但是有竖条,似乎就是显卡或屏线了,带波的就也有可能是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