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0字节

楼主(2010-12-19):
HD2600忘记牌子了。。。bios。0字节。其他都正常。。。换了一个bios。还是0字节。那里的问题。。合心我从新直球了。可还是0字节

网友:
没有看懂楼主的意思!BIOS需要重新植株吗??0字节是不是被擦了!重写一次试下

网友:
在一个好卡上把bios拆下来换到0字节的卡上。还是0字节

网友:
是不是BIOS的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你是怎么查到是0字节呀,,,

网友:
用PCI显卡读出bios。。查看你存的文件就能看到有没有字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