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如果只接个12V,想让他常亮

楼主(2010-12-19):
高压条,如果只接个12V,想让他常亮
控制线杂处理???

我用当灯泡用的,不接驱动板,高手指点,加一个3.6K的电阻到12V就常亮了。同时,可以用来检测灯管与高压条。

网友:
将ON信号端跟12V联一起

网友:
让高压板的ON/OFF端通过1~10K电阻接到5V就好

网友:
把那三极管直接C对地。

网友:
控制脚一般都是去导通一个三级管的。你直接把三极管的CE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接个7805给开启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你把on接到5v那里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接好了,关电脑后显示屏不白屏吗?直接短接三极管就可以。c e级直接短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是把灯管拿出来当日光灯使

网友:
ON  一般是5V或3.3V供电你可以在12V那脚接个电阻

网友:
12V经过上拉电阻,下拉电阻产生5V电压,接到控制端。

网友:
是啊,直接过一个电阻连到控制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