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问题影响电脑启动

楼主(2010-12-19):
确实是金手指脏,我也遇见过。

网友:
大部分不亮机的问题都是内存金手指的事儿,我遇过的太多了,自己都记不清楚了~

网友:
我刚刚遇到,稍微动一下就好了。

网友:
每次客户打电话来说电脑不能启动,我就叫他把内存条拆下来,开机,如果有报警声,那就确定是内存条故障。擦擦放回去就好。

网友:
你们说的这种都不是真正的故障!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