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维修网卡有独特见解的来指教下。

楼主(2010-12-19):
   一直以来修过很多网卡不能用的板子,大多数都是网卡芯片损坏造成的。可是前两天来了一块微型845的板子,我修了一天却都没修好。。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告诉我网卡用不了,我说应该好修吧。装机进系统一看没有本地连接,打开设备管理器一看有个感叹号。打开属性一看,写着此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首先准备更新一下驱动,系统却说没有更适合的驱动。网卡是rtl8101L的,去网上下了个专用驱动来安装还是一样。。看来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了。。。
   接着,首先换网卡芯片结果还是一样。。然后我测了一下供电和南桥之间的ad线业是正常的,然后换93c46。结果还是一样。。。。。。接下来,换晶振换协震电容最后还是一样.....擦,把我给郁闷的....对于维修网卡小弟没有太多心得,三板斧一下还不见效我就没招了。。忘了bios也刷过了。。难道要换南桥?不值得,换不好弄成点不亮就划不来了。。。兄弟们有对维修网卡有特别心得的指教一下。。。
     一般维修网卡需要按照那些步骤?如打网口阻值等等。。

网友:
网卡的时钟怎么样?

个人认为,基本上设备都是需要:供电、时钟、复位的

网友:
台式机的网卡维修没意思,加块网卡不过十几块钱,维修好了能收多少钱?维修不好精力花了不少,还收不到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们公司就是帮同行修板的,要是换外置的话他们就自己买了不会给我们拿了

网友:
有同感,但实际上很少人会花这么多精力在网卡上,一般像楼主那“三板斧”下去还不行一般就放弃了,还有就是有很多网卡坏是因为雷击,那就比较麻烦了,可能你到头都是白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