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充电短路

楼主(2010-12-19):
  HP  DV1000 充电短路   , 接上电源发现  充电电感  公共点电压直接过来           断掉  L3  发现后端短  怀疑PQ4,HO或  充电IC    正准备拆  经大师指点  测量PQ44   发现此管击穿(  因公共点有电压并能正常促发开机所以就 没考虑) 拆掉换上就OK  了

网友:
是我的话
我就加电烧  那样比较快

网友:
19V和电池电压击穿的。这个怎么烧。能烧出来吗。又不是和地短路。。你怎么形成回路来烧。能让他形成回路。问题也就出来了。就没必要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