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V重启不亮

楼主(2010-12-20):
技嘉845GV重启不亮,断掉电源后重新开机诊断卡挡C1,内存重新插下又能亮机,但是重启又不亮,诊断卡不跑码.

网友:
接触不良,有可能是槽也有可能是途中元件虚焊了

网友:
在不亮的时候查各大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