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A不通电,求MAX1999是哪个脚输出3VALWP?

楼主(2010-12-20):
我在张先生的图纸中找到此板图纸,图中是MAX1999的22脚OUT3输出+3VALWP,但是我量此脚在待机时是0V,而25脚LDO3却有3V3输出。5V的情况相同,OUT5没输出,LDO5输出。

2V的参考电压输出正常。

请问这种情况是MAX1999坏了还是后面的电路有问题?我是新人。请大家指教。

网友:
如果max电源 (PIN 17))只是取代了IC

网友:
楼主所说的故障,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待机无3 5V呢?
对于1999来说,如果芯片(V+,SHDN#,REF)正常,那么就有LDO3和LDO5输出,随后3 5V开启信号ON3 ON5高电平有效,在DL与LX的控制下,MOS管通过轮流导通输出3 5VALW,当电压正常输出后,再由OUT3 5 反馈给1999。以上所说,是在3 5V对地无短路的情况下,如果主板故障为无3 5V,首先需要对地打阻值和测量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