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PPS有格子条子模糊

楼主(2010-12-20):
播放PPS有格子模糊,显示器,硬盘,内存都换过系统也重装过还是不行,主板是用斯巴达克G41,插上独立显卡没有出现这毛病,用其他的播放软件也一样,会不会是主板的问题,求师傅指教,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
哪应该是集成显卡有问题了,你加焊一下桥芯片试试看。

网友:
显卡问题,或者显卡驱动不太兼容

网友:
桌面——属性——设置——高级——疑难解答——硬件加速——调至第二格

网友:
集显要杯具
还有,跑一下内存看看有没有不稳定

网友:
显卡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