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短接绿线强制加电可启动进系统

楼主(2010-12-20):
一块问题845PE主板,开机不加电。搜到这个论坛,里面有不少维修帖子,但水平有限,试着测量了一下,大家帮忙看看到底哪里的问题。谢谢。
首先电源是好的,其他主板可开机,各路电压也正常。CMOS电池有电,32.785晶振有0.2~0.3V的电压,没有示波器,无法检测波形。主板开机针有电压,但短接不加电,风扇不转,诊断卡无亮灯。尝试把电源的绿线和黑线短接强制加电,诊断卡跳到26后,竟然顺利启动,尝试挂启动U盘,可进windows PE系统。
目前推测开机针或I/O芯片之间有问题,但不知怎么排除/判断问题具体出在哪里。该如何检测?(I/O芯片是IT8712A)

网友:
跑下开机线路呗

网友:
看看开机按钮好的不,不行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看看开机按钮是不是好的

网友:
要排除必须测量或者代换测IO 75脚有开机电压跳变没有,记得这个IO是75脚  但是你可以下个PDF查看下
  我也碰到过

网友:
按楼主的描述,北主板的故障就在开机电路上,首先是75脚是否有跳变,如果没有,查开关到75脚,如果有,那查一下IO 76脚是否有持续低电平来拉低绿线,如果有 ,查76到绿线是否断线,如果没有,换IO。

网友:
是不是开关有问题了,先从简单的查起

网友:
查查电压到绿线前还有没有其它的元件,比如三极管,可能也是它坏!我以前有一个例子就是这样,不过我忘记了是什么板!!开机电路还有上述例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中~~~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用机箱,直接短接主板开机针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明天试试测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导。我想起来我测试的时候无意中万用表一头放在开机针脚上,另一端在IO芯片上瞎试,用的是2级管档,就是想看看是否导通,结果当碰到某一个针脚的时候二极管响了,机器也启动了。IO四周的针脚我都试了一下,有2个地方的针脚能启动。

网友:
触发排针另一脚是不是接地的,你可以用导线直接将有电的排针接地试试,能行,凑合着也能用,不过有的是不接地的,那就要查线路了,追下线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以前都是认为是SB坏!现在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这问题,我个人认为,首先应该检查的是触发电路,看晶振两端电压是否正常,晶振有没波形,如果晶振起振了但不触发,可以先试下换跨接在晶振两端的106电阻,然后再到I/O和南桥.
而你的问题外加触发能开机,我觉得只要还是在晶振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今天重新测量了一下,晶振2针脚之间有0.2V电压差,开机针脚上一个由5V电压,另一个没有。I/O芯片的75针脚测了一下,当短接开机针脚时,电压从5V降到0.0几V。76针脚正常是0.8V电压,短接开机针脚时,电压降低到0.0几V。看来I/O是好的。
最后测了一下76针脚到绿线,用2极管测试是否导通,结果电脑启动了(红笔触76针,黑笔触绿线,而反过来就不会启动),2极管导直流,启动是正常的,反过来不会启动,说明76到绿线有断线。
请问下一步改怎么找哪里断了呢?主板上的导线太细,走向实在看不清,大家所收的查线是怎么个查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飞线试试吧,绿线到76

网友(点评):
绿线飞76不行吧,这样IO还完蛋掉。,

网友:
回复 网友D:

飞线当然应该没问题了,现在用万用表2级管都能启动。

网友:
电源接口有轻微短路..

网友:
对这个主板还真是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用强行开机方法测量个芯片温度

网友(2011-05-30):
慢慢  得找那个地方断路了

网友(2013-06-15):
直接飞线感觉不靠谱啊。

网友(2016-08-30):
学习中~~~我也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