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PSP 维修经验

楼主(2010-12-20):
摔后不开机80%以上是CPU拖焊 需要加热 如果加热没效果需要植球(一般你的技术很好也要排除刮浆后球的大小不一)很细微就会导致一下小问题 记忆棒灯不亮 死机 时不时不开机 网络连不上 花屏 背光不亮(升压正常)本人都碰到过 最后用0.25-0.3的球来植球,返修基本没了 成功率很高 基本一次过
不开机
维修经验
cpu

网友:
摔的机器 八成是因为大芯片脱焊 小的也有很少 维修可以先按住看能开机不(前提摔的不是很离谱)就可以确定 但好多时候没效果 只能BGA

网友:
很细微就会导致一下小问题 记忆棒灯不亮 死机 时不时不开机 网络连不上 花屏 背光不亮(升压正常~~
你的意思这些问题都是CPU脱焊造成的??不对吧

网友: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碰到这些实际情况就是因为CPU问题出现这些现象,重植球就好了,只是给大家一点建议

网友:
背光电压到了不亮(CPU可能),实际发生过一次,摔了记忆棒灯不亮以为灯掉了,按住CPU灯亮了(重植),死机不开机等不用说(CPU)也可能 就是给大家点建议,有时候想不到和不因该的地方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不开机,就比较多了.

网友:
我接触比较多的大部分都是升级失败的比较多 大部分都是刷机

网友(2011-01-27):
“0.25-0.3的球来植球"看起来过程很复杂呀

网友:
我的小P就是我随意加焊了一下好的,现在好像会花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