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由器怎么连接设置?

楼主(2010-12-20):
昨天设置的两路由 主路由是他以前就有的 为自动获取IP地址 网段是192.168.1.1
我加的路由牌子 型号和他以前的都一样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设置 主路由过来的网线没查在WAN口上 网段也没改 不过昨天也上去网了 电脑也重启过了 也没问题 为什么今天打电话来说第二台路由连接的电脑上不了网了 第主路由连接的电脑还可以上 我也叫他们放电了 还是不行 请问是不是设置和两路由之间的连线问题啊?

网友:
第二个路由不要插WAN口当交换机用咯

网友:
进入你另外加的路由器管理界面,把DHCP 服务器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连线的问题 。顺便也查查设置最好。

网友:
连线肯定没问题的,我就是要当交换机使用的。所以不插WAN口是正确的咯。可是为什么路由2今天上不去网了呢?在当交换机的情况下还需要关闭DHCP吗?IP是不是得改成固定IP啊?

网友:
第二个路由WAN设置成固定ip

网友:
我觉得还是把第二个路由WAN设置成固定IP

网友:
要看什么路由,一般设置固定IP都能进外网上网

网友:
桥接嘛,很简单~
1号路由器外网设置好后,1234出线口所分配的IP肯定是192.168.1.***,这时找根网线,一端接1号路由器的1234随便哪个,另外一端接2号路由器的进线端,然后在2号路由器里设置自动获取IP或者静态IP都可以~为了避免冲突然后把2号路由器里面的网段改成192.168.2.***,这就OK了~

如果无线路由器桥接,就要互相输出MAC地址~这个要是不懂,可以打路由器的官方电话~

网友:
其实这个设置挺简单的。1、你将第二个路由WAN连到第一个的LAN口里。2.改掉第二个路由的IP比如说:192.168.0.1;3、你得将第二个路由的WAN里设置成自动获取IP或者动态IP都行的。这样你这个网就是由两个网段组成了。相互之间不会有冲突。楼上很多人的回答,不是不可以,主要有两个毛病:第1、一个网段有两个IP相同的路由器,导致下面的机器无所实从,所有的人都上不了网。第2、下面的机器也经常会出现IP冲突。导致部分人上不了网。当然如果有一个人很懂来管理 ,可以指定不同的网关,那也可以。但第二个路由的IP是一定要改的。如果一定需要在一个网段,可以将第二个路由改成192.168.1.2的地址。

网友(点评):
说得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点评):
就是精通。。。。。。。。。。。。。。。。。。。。。。

网友:
学习一下先收藏了

网友:
把辅路由的lan口ip地址改成和主路由不同的号段,辅路由wan口连接设成动态IP,主路由出线插在wan口就可以了。

网友:
第二个路由WAN口接主路由的LAN口,wan口设置为动态IP,两个路由不要设置为一个网段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两路由器呢?交换机不行吗?

网友:
我也找机会试试,实践一下

网友:
第二个路由现在是做交换机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