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0-12-20):
昨天设置的两路由 主路由是他以前就有的 为自动获取IP地址 网段是192.168.1.1
我加的路由牌子 型号和他以前的都一样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设置 主路由过来的网线没查在WAN口上 网段也没改 不过昨天也上去网了 电脑也重启过了 也没问题 为什么今天打电话来说第二台路由连接的电脑上不了网了 第主路由连接的电脑还可以上 我也叫他们放电了 还是不行 请问是不是设置和两路由之间的连线问题啊?

网友:
解决方法一:将从路由器器的DHCP功能关闭
解决方法二:将从路由器的地址改成和主路由器不一样的(192.168.2.1)
                    将主路由器来的网线插在从路由器的WAN口

网友:
应该是两路由之间的连线问题

网友:
两个路由使用同一条线上网, 主路由(1号路由)可以不用再设置什么,你加的那个路由(2号路由)肯 定需要重新设定的。 2号路由的IP必须重新设定 不能和1号路由的IP192.168.1.1 相同,否则会IP冲突。 你可以设成192.168.1.254 之类的,反正就是不能和1号的IP相同。
然后2号路由 WIN口 用网线连接到1号路由的 LAN上的何意一口上,  在2号路由配置 WAN口连接设置,可以用静态IP,地址为:192.168.1.1   掩码:255.255.255.0 网关可以留空, DNS:也设成 192.168.1.1  ,这样保存重启应该就好了。

网友:
如果我改关闭DHCP  那么IP地址自动获取也可以呗?

网友:
...想不通,为什么非要路由+路由,为什么不路由+交换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