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把充电芯片 拿掉 可以上电?

楼主(2010-12-20):
笔记本把充电芯片 拿掉 可以上电,试机?

会不会烧其他东西?

网友:
没事,就烧烧充电的上管,不限制电流的话冒冒烟而已

网友:
没充电芯应该不能加电   因为待机时的好几个重要信号都是充电芯片发出来的

网友:
现在大部分机器都要用它检测信号,也有不用的,少。

网友:
要上电,像上面的老兄所说,大不了烧管子嘛!

网友:
有个降压电路,是给电池充电的,会烧管子。

网友:
真想试试~

既然大家都说 会烧管子 了 那我就不试了!!

网友:
这个芯片有好几个信号都是它发出来的,不然开不了机,还会来个大短路吧,不信,你试试,   你懂的,   喔

网友:
也有不用的

网友:
楼主想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是你遇到了相关的故障,还是纯粹就想尝试一下?
不同的机型,电路设计不一样,建议你给出具体机型出来。

网友:
有些acok信号不是从充放电芯片发出来的可以试试,比如广达的sw7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的保隔电路的开启都要充电芯片的参

网友:
一般问题不大。因为保隔也过不去了。

网友:
在很多的机型上要是没了充电芯片,主供电都没会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联想 笔记本 Y410

开始的问题是 先插 电池后上适配器 就短路 ,现在适配器后插电池就正常充电!

给客户用了段时间  现在的 问题是  开机 进系统 到滚动条 那 就掉电!

进安全模式 能进

想 会不会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有时候是内存的问题 我遇到过一个,用电池 近系统正常,用适配器近系统就到滚动条就死的 是内存导致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因为不是原装的适配器的问题呢?(电池没电,适配器有问题。假想哈可能会出现这种故障吧!)我对本本来说是菜鸟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
没有试过 是步险招

网友:
肯定会烧管的

网友:
肯定会烧东西。最好不要,弄不好别的问题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