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TV 亮不亮。高手进

楼主(2010-12-20):
我今天过来得晕晕的,客户拿来一个看电视的22寸的液晶显示器,他说在家看电视  打开是正常的   不动的话  看一会就灭了,电源灯是亮的、我问他在电脑上用过没、他说没、我打开时是正常的。所以就没修,放在台子上点了半天依然是好的、我就让客户拿回去了?没过一天又拿回来了、我在点还是正常的、没辙了、拆把 ,拆开一看是驱动板和必录板是在一起的、高压也是通用高压板、我测试了高压、灯管、都是好的、就不知道驱动和必录跟它的关系有多大?大家给小弟分析分析,最好说明白点,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大家、、、、、、

网友:
是外接电源的吧?各户送修时有没有带电源适配器?你在测试时是不是用的自己的电源?如果是要考虑客户的12V电源老化。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是用自己的电源,他的我量了下、没问题,   谢谢  继续

网友:
既然是外接电源,而且接上自己的没问题,证明他的电源就有问题了,换吧,

网友:
是啊..电源有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应该 是  电源 原因

网友:
电源有没有问题,你用表简单测量一下是不行的,,这个要看工作一段时间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网友:
是啊,电源有很大的可能,可能是电源里面有电容漏电了

网友:
现在问题找出来了   换个电源就好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条上的问题   如果再出问题 建议查下高压板

网友(2011-01-24):
电源有很大的可能,可能是电源里面有电容漏电了

网友:
或是容質下降 無法生壓=電壓不足

网友:
电源有很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