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系统下看不到并口光驱,但是可以用光驱装系统

楼主(2010-12-20):
WIN7系统下看不到并口光驱,但是可以用光驱装系统
没有用串口光驱试,如何解决

网友:
在磁盘管理分配盘符

网友:
楼上说的对,在我的电脑上右键,选管理,找到磁盘管理,看能否看到你的光驱。如果能看到,右键点后分配盘符,如果看不到,回来回帖。

网友:
软件问题

网友:
这个你可以去BIOS里面好像是能设置的 我记得有的硬盘是这样的 你去BIOS里找找看吧 我只能说这么多 了

网友:
我朋友的机子上怎么可以看的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