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开机后1分钟暗屏

楼主(2010-12-20):
DELL 640M  开机后1分钟暗屏,重启后还是如此,有点“吱”的声音,随之就暗屏了,请教各位老师是高压条问题?还是屏线、灯管呀?谢谢!

网友:
换个灯管吧

网友:
是高压条。

网友:
有电流音多是高压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和高压跳最有可能 还得试试

网友:
多半是灯管漏电了!

网友:
都有可能,只能用排除法了

网友:
灯管和高压

网友:
屏拆开一测不就知道了,查灯管和高压!不去动手测量,怎么能找到问题所在呢?

网友:
灯管和高压  测测

网友:
是高压!又或者是电容漏电

网友:
对``动手就会知道真相``

网友:
肯定是高压条了,灯管不会一会亮,一会暗的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有可能。但不拆开排除就不能准备定位

网友:
晕。。。DELL好多机都是这样的,多数是高压条和开启电压问题,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老师的指导,是灯管一端绝缘皮烂了,漏电引起的

网友:
两个都有问题的!可能是灯管老化引起高压电流过大!先解决灯管吧!

网友:
有吱声一般是管子。但也有时候高压线圈的问题

网友:
高压,漏电了,换它

网友:
听到“吱”的一声响应该是灯管吧

网友:
很多人回帖只是为了赚分
根本不看前面的帖子

网友:
接一条灯管试一下不就知了吗。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换一个吧

网友:
测一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都缺什么?然后再说。

网友:
动手就会知道真相``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坏的多。。。

网友:
我前几天修一个和楼主的一样    是灯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 一个一个测试嘛。    应该多半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灯管的问题,你可以先找一张灯管好的屏接上它的高压板试试 问题不就出来了嘛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过一个这样的。估计这也是640M的一个通病吧。

网友:
先接个灯管试试,不行就换高压。

网友:
多数是灯管和高压板吧,可以先用通用高压板测灯管的

网友:
高压有问题,能修就修。修不了就只好换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大部分是灯管问题,可能接口卜好,可能灯管老化。

网友:
先测一下灯管   要没问题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好几个了,都是用一会暗屏的。
全是灯管问题。、

网友:
如果伴随打火是灯管问题,只是出声音应该是高压变压器的可能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