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上网自动关机求助

楼主(2010-12-20):
一台赛扬2.5CPU,512M内存,128ATI显卡的865主板机器,上QQ正常,唯浏览网页不久就会自动关机,替换过电源,内存,显卡和重装系统均未见效,难道是病毒造成的?抑或是主板问题?不知大家遇到过没有。

网友:
系统原因吧! 全盘格式化重新安装系统  或者重新写硬盘主引导记录后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先做个小系统,用u盘或者移动硬盘,光盘等启动,有些系统支持启动后上网。如果小系统启动后上网没问题,就是病毒或者系统的事了。

网友:
遇到过,不知道是啥原因、最后好了,具体也记不得了

网友:
系统问题,把硬盘格式化在装个系统就ok了.

网友:
按照LZ所说,真的是系统问题咯。

网友:
按楼主的讲述“替换过电源,内存,显卡和重装系统均未见效”,建议重装系统前先断开主机电源,将主板电池拿出来几分钟清空BIOS,用pe系统重新格式化硬盘之后再装系统。

网友:
分区重装刷BIOS

网友:
搞一下系统吧

网友:
我有一老机子,联想的,应该是V星主板吧。装好系统,但不能完全进入WINDOWS界面,安全模式下可进,但安全模式下带网络启动就进不了,自动重启。揣摸是网卡这一块的问题,后来,把板子上所有的鼓包电容全部换掉(一口气换了20个,呵呵),后来问题就解决了。相当稳定。

可以参考一下,看主板上面有没有电容爆浆之类的情况。

网友:
换一网卡看一下!在确定主板!

网友:
或许是系统....

网友:
可以是系统吧!不行就把网卡拆掉试下,一一排查

网友:
上个外网卡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