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0):
遇到一个液晶电源板,原来后级输出是,12V和5V的,现在12V的电压为30V左右,5V的在12V左右,应该怎么查,小弟不会搞电源板,没什么思路。请各位高手指教下
电压过高

网友:
蓝屏死机
的帖子
查反馈电路。断开光耦看看输出多少v?

网友:
我也不会搞,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我觉得修液晶一定会修电源板。一起学。

网友:
查12V 5V的反馈线路中的取样电阻 光藕 还有就是PWM芯片RT脚电阻。

网友:
查下反馈把光藕 换啦,不行换下431,还有尖锋吸收。
看下表坏啦没有

网友:
光耦就是那个 热地 与冷地之间 连接的 元器件 叫光耦 我感觉是电压没有拉低 30V 12V 因该要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