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usb 奇怪问题。。。

楼主(2010-12-20):
故障机器:IBM T43
故障现象:USB 设备不认。。插U盘后。。U盘灯一闪。就灭,USB鼠标后。灯亮。。但不能用。
故障分析:此机器。。拿来时。。是进水不开机。。。后来修主析好了,在拿走时,USB还能用。。后来。一个多星期。后再拿来时。。USB 不能用。。,拆机。。测。USB 供电,数据,对地,,都正常。,USB口也没坏。。后来换南桥FBM 能开机(注。南桥进过水)。但USB还是不能,,后测。USB时钟。1。67V 。经过33欧电阻,,也是好的,跑到南桥了,
我就纳闷了 USB  供电 数据。接地, 时钟。。都有。,,怎么不能用呢。,后来,我来我又换了一个新南桥。,FBM  ,故障还是一样。。都能亮。,。USB 不好用。这南桥,,就排除了。。后来。USB 的5V供电管子也换了。还从数据线那飞线到南桥,还是不能用。。
又换。。时钟。还拔了PC卡。芯片,刷BIOS  都飞线。。USB,还是。一样的故障。。

现在头都大了,有那位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
南桥的问题,量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电压,时钟

网友:
楼主动硬件之前,排除软件了吗?

网友:
很有可能某个元器件发霉了!

网友:
应该说就是南桥问题,打你都换了,应该排除南桥了,进BIOS看看吧,是不是进水后BIOS出问题了,我也只猜测。或者是南桥和BIOS之间的连线有问题了。

网友:
进BIOS  看看   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再试一下

网友:
新手,只能多看看

网友:
看看 USB 接口 周围 的电阻 有氧化掉的吧  上次 遇到一台 是接U口就死机  后来 查到 是一电阻 糊了

网友:
我修了台r6的 和楼主一样  怎么弄也没好

网友:
48MHZ会不会偏频呢

网友:
BIOS 里看看是不是USB关掉啦

网友:
换个新的南桥吧

网友:
你用示波器打过USb的时钟和数据线了没,光量电压未必靠谱,有些有上拉电位的,你测电压有,没波形照样不干活

网友:
应该是时钟偏频了

网友:
也许你可以排除一下系统问题。。最基本的不要犯错啊

网友:
呵呵,我有修到过是系统问题,不知道楼主有没 有重新做过系统?

网友:
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