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p-2411 针式打印机

楼主(2010-12-20):
我有一台三星sp-2411韩国原厂的针式打印机(24针,95年机器),现在故障为开机自检正常,联机打印机乱码,用检测针打印也是乱码,打印机维修部判断主板问题!三星维修部工程师说没听说过此机器!
拆开主板发现与并口连接的一IC为samsung SQP514  128脚 估计是它的问题希望前辈门能告知替换的IC

主板正面图:

背面图:

正面的IC:ZILOG z0869112psc  (估计是ROM)
             TOSHIBA 51832ASPL-10 (估计是RAM)
             LEX9414000  (估计是字库)
             24C01C1  93C440  (估计是1Mflash)
             PBL3717A  (两块估计是控制电机的)
             UDN29196B (估计是驱动IC)
             KA339 (估计是电源控制已用LM339n替换)原IC为好
剩下的就只有IC为samsung SQP514  128脚,并口2-9脚通过排阻后就直接到IC的1-8脚!排阻测量后都为好!
高人来帮忙啊!

网友:
切换到纯DOS下 ,PRINTSCREEN   看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主板先更换7405或者06 ,或者07   如果DOS正常,请确认WINDOWS下使用使用何种驱动,首先考虑,EPSON LQ1600K.

网友:
还有一点 老机器可能不支持LPT  ECP 模式

网友:
试过了纯DOS下打印机依然乱码,WINDOWS下EPSON LQ850、EPSON LQ1600K、EPSON LQ150松下1121的都试了!依然乱码!用检测针打印也是乱码!

网友:
既然自检正常,打印机主板没问题。如果驱动没问题,换条打印电缆,仔细检查打印机的接口有没有被腐蚀,里面有没有脏东西,别把问题搞得太复杂。

网友:
新手来逛逛,看看前辈怎么修机的

网友:
打印机主板是好的这个肯定。驱动在网上看说使用EPSON LQ850也应该没问题,打印电缆换过了,现在就是怀疑samsung SQP514 IC,打印机接口到排阻(排阻测量都是好的)排阻直接就到samsung SQP514  了  ,并口的2-9脚为数据 通过排阻到samsung SQP514  的1-8脚!估计是以前有人带电拔插造成的!

网友:
DOS  打印乱码你还说主板是好的?哪个老师教你的啊?DOS  打印乱码不是打印电缆就是打印机主板

网友:
问题是出在主板上!只是在主板与电脑连接传输那部分有问题!若是自检都乱码那就是自库或其它不分还有问题!对吗兄弟!

网友:
现在手上如有samsung SQP514  IC或替代IC一换便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