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8500GT 花屏

楼主(2010-12-20):
接了一批8500GT的卡, 测试基本都是A通道报错,加焊GPU后正常, 3DMARK也通过,  但是, 放几天后, 又花屏, 测试还是A通道大部分报错,  在加焊CPU,又好,  放几天, 接着花屏,  现在要怎么办??  急
     显存是HY的,

   加焊显存后 ,又好了, 但是, 没放多久, 部分现象依旧,   急急急急 ,, ...............

网友(点评):
这样的情况。。建议重做一块主芯片试试。。

网友:
那会不会不是GPU虚汗呢 或是显存虚汗呢````

网友:
是07-08年的显卡,是七彩虹返修率最高的,显存芯片虚焊是最多的,而且最容易烧,只要是热插拔显卡都会损坏,全IT人士都在批评七彩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加焊了一片, 好了一片,放两天在看看。
   现在又有两片花屏的, 已经加焊显存了, 焊了当时就好, 放一会, 又花屏,,  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谢谢, 又好一片,  A通道后一片, 大部分都是。  两天后看结果吧。

  现在又有两片花屏的, 已经加焊显存了, 焊了当时就好, 放一会, 又花屏,,  怎么办?

网友:
朋友我知道你设备和技术好但没有用的,他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连中关村的高手都没有办法

网友:
这样的显卡...咱 第一件事情就是 重置 GPU了...热死....七彩虹8500 8400GT的 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片8600GT和你的这个版型一模一样,不过那个是插机器上CPU就不工作了。。肯定GPU的事了,没时间弄,还在架子上扔着呢,

网友:
请较A通道的显存坏了我可以用相同牌子B通道的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故障像是七彩虹设计问题哦!就是PCB板内断线和过孔不通 加热后热涨冷缩断线导通一切正常 放下来冷了又不行了!PCB板内存断线分裂这样是无法修好的只能改刷BIOS关掉A通道哦!(个人观点只供参考

网友:
查显存啊  ,也许会查出来

网友:
别修了!你修不好的!找显卡修好了版主贴子看看吧!有解决办法。这是七彩虹通病,七彩虹7300gt,8500gt,8600gt!PCB问题!过孔不通!

网友:
加焊核心  和 显存        然后把散热搞好    就   ok  了

网友:
加焊显存,最好用BGA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