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珑(Magvision)PV700换成通用高压板用一段时候后,闪屏(间歇性黑屏)

楼主(2010-12-20):
美丽珑(Magvision)PV700换成通用高压板(IC是TL494C)用一段时间后,闪屏(间歇性黑屏,即屏幕一亮一灭,可看到画面),测过4个3055MOS管均正常。TL494除了MOS管击穿,还有什么情况可能导致闪屏?谢谢。
从另一台同型号的液晶取下原配高压板替换测试,能正常显示,所以,应该是通用高压板坏了。

网友:
高压板质量太差了啊

网友:
我将TL494C的1脚和16脚接地去保护后还是闪屏。。。怎么办?

网友:
确定别的地方没问题?
、、、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从另一台同型号的液晶取下原配高压板替换测试,能正常显示,所以,应该是通用高压板坏了。

网友:
确定灯管OK的话,最好用好品质的高压板

网友:
想把通用高压板修好。。。
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高压包,都能引起 ,改个好通用的板算了

网友:
高压线圈打火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是不是灯管还有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灯管还有问题哦

我从另一台同型号液晶拆下原配的高压板换上测试,能正常显示,所以,应该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那就换块高压板。

网友:
先换掉2个蓝色高压电容看看。

网友C:
确认脚位接对了没有!不是就是排查各元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已经换过,还是一亮一灭一亮一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认脚位接对了没有!不是就是排查各元件了!

脚位就绝对没接错的了,都用了一两个月了。。。

网友:
谁有这个通用高压板的电路图?贴一个,万分感谢!
提示:这个通用高压板的跟TL494四灯高压板的电路图不同的,很奇怪。。。
12v供电直接通到高压包的。。。且4个3055的D极连通的。。。。

网友:
实在太奇怪了,我将1脚和16脚同时接地去保护,就还是闪屏;
但今天先将16脚单独接地去保护,就正常了;
然后将1脚单独接地去保护,电源灯正常绿灯,但没背景灯,黑屏;
最后,1脚和16脚都不接地,不去保护,也正常了!!
太奇怪了!!

网友:
好像不能解释LZ的问题

网友:
是啊,太奇怪了?不管了,暂时先用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如何先。
但是还是给了我一个思路,就是下次去保护,可以逐个将保护的脚接地去保护,不要一次把去保护的脚全接地。

网友:
什么意思呀,楼主你能不能告诉我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意思是说,检测是否因TL494过压保护导致闪屏或黑屏的话,可以通过去保护来确认,即将过压或过流的保护脚接地,如果接地后,不闪屏或黑屏了,就是过压或过流导致的,这时,要检测一些元件是否虚焊或电阻阻值变小,或电容有问题。
如果TL494去保护的话,可以先单独把16脚接地试试;
不行,再单独将1脚接地;
还是不行,再同时把1脚和16脚接地。
都不行,那就不是过压或过流保护导致的了,只能再从其他方向入手了找闪屏或黑屏原因了。

网友:
楼主真好,我知道了,下次试试。

网友:
我认为是高压板质量差,高压输出功率不够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