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T190WG1-600疑问

楼主(2010-12-20):
此屏幕拿到手上,是没有负电压,经检查,降压二极管损坏,换了一个,有负10伏的电压,但屏幕出现全是五颜六色的竖条.再次测试屏上各组电压,5V,3.3V,-10V,24V, 16.5都有.测试旁边栅极,左下角那有十个点,测试电压分别为-2.0V,3.3V,0V,-8.0,-8.0V,-8.0V,23V,5V,-2.0V,0V
大家看看是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
主控IC损坏了,液晶驱动时序乱了。

网友:
刷BOOS  程序出错、

网友:
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
加焊了主芯片,现象一样。暂还没有订到主芯片。还有就是BIOS是大哪里,怎么刷啊,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