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 。。不跑码。。不亮机。

楼主(2010-12-20):
故障机器:IBM T40 T41 T42

故障现像:不跑码。不亮机。。

故障分析:我手上有几个板子,都是。IBM 4的。。。故障。都是加电。不跑码。,不亮机。
各电压,,都有,,。,CPU电压是。0。99V 。南桥换了。。北桥也换了,CPU 芯片,加焊了。1.2V 1.25V.1.0V.2.5V 1.8v.1.25v都有了。
但是,加电。。加到。0。55A。。就是亮。。别一个板子。带安全芯片的。,加电。到。1。20A左右。。也是,不跑码,不亮机
后来。又换了。,I/O ,,刷了,BIOS 。。就是。不跑码。。真头大了,

有那个高手修过。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代码卡跑多少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又查了,CPURST 没有。。PCIRST 也没有。但是,南桥,是好的,换过换的。

网友:
HUB LINK你查过没有 极有肯能在BGA的时候 主板总线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图纸跑路找这两复位

网友:
按照时序先把PCIRST修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