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漏电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12-20):
硬盘带电,插U盘也带电,只要和主板连着的部件碰下都带电,这是怎么回事啊?
插上U盘提示无法识别
麻烦有时间的大虾们帮忙看一下。
谢谢

网友:
有静电吧 接条地线就不会了`````USB是前置不行    还是后置不行!!!都试过没``

网友:
电线地线没接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前口和后口都插了,是一个反应,就是无法识别,U盘在别的电脑上都好用。
我想是不是因为漏电导致的U盘不好用,只是猜想。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机箱没盖盖,电源都在外边。
刚才插内存的时候又被电了。。

网友:
机箱接地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不是静电导致USB用不了```是接地可以解决带电的问题````那用USB鼠标或键盘试过没呢   能用不 如果都不能用就可能是板出可问题!!

网友:
这不是明摆着吗?你家是不是没接地线

网友:
估计是接地线的问题 先查家里的电源供电  不行找个铜丝线 上到 机箱的螺丝孔上  把另外一头接到离主机最近的 暖气片或者是什么铁的东西 只要接地Ok 就好啦  先试试吧

网友:
我的组装机漏电也很严重,手湿或者脱鞋根本不敢,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习惯就好。没接地线的后果!电不死人的。放心。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驱动问题呢?

卸载usb驱动,右键扫描下

网友:
如果你的身体是干的,你摸就不会有电了~
有电是正常的~,因为你家电线里面没有接地线,或者接了地线没有实质性作用~
可以自己在机箱后面绑一个节电线,接到水管上,就OK了~
我见过最夸张的,电笔插上都会亮的

网友:
还有就是,机箱有部位生锈了~

网友:
很有可能你住的地方电路没接地线;(使你电脑产生静电)
解决办法:
1、在机箱接一条线到带铁的门窗上;
2、如果排除房子接地换个好的排插带地线的试试;当然电源也要有地线;

网友:
看看除地线外那根线与机箱导通

网友:
谢谢大家,我换了个电源,现在不漏电了,但是USB还是不好用。我想用USB-CDROM做系统 ,能进PE,但是进去之后还是不认USB,很诡异。。。

网友:
所有U盘都不认,你自己先确定好了

网友:
一般换个电源试一下看,可能是静电!

网友:
小心把你的U盘给烧了呀,哈哈,

网友:
裸板试过没有??最好先裸板最小化安装试试

网友:
这也提醒我们家庭装修时必须注意接好地线。不少电器的滤波线路电容是接地的,不安地线相当于电源线到外壳有了联系。

网友:
插上U盘灯亮不亮,看看BIOS里是不是关了,要不是主板问题,看看U口的供电5伏正常不。

网友:
漏电是因为,220V市电没有接地的原因.如遇潮湿环境,电流更强,解决很简单,找一条电线,从机箱接到地板上就可以了减少触电感了

网友:
我因为这个还烧了个u盘呢,又来把U盘的主控芯片换了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把机箱接到别的金属上,会不会暖气啥的也带电了呀

网友:
是电源里的抗干扰电路中电容中点的漏电,一般正规的电源都这样,最好接地线解决。如果用省掉了抗干扰回路的劣质电源就不带电。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923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哥,机箱上的无非也就是静电或者直流电,电压绝对不会太高的,所以引到水管或暖气上,基本就没事了,相当于接了一个超级GND地~而且据我所知,除非上千伏的电解到水管上才会把人电到,否则不可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 谢谢了。

网友:
市电接地不好造成的,被电一下很不爽,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对电脑各部件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