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

楼主(2010-12-20):
  今天我接了一台华硕的Z99D    AMD双核的CPU  ,客户说用了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就会自动关机,再开机又用了20-30分钟。我测了半天就是没有故障出现,散热很正常,后来我在CPU散热器上加点硅胶,再测还是没有见问题出现,后来叫客户拿了回去,但是客户说比之前用的时间长一点了,得2个小时 刚看完一部电影,客户打电话给过,我都觉得郁闷哦,又拿过来于是我换了南桥,结果还是一样。请教各位高手 华硕Z99D 的有什么通病吗?有见过这个情况吗?

网友:
死机问题有时很火大,我收到一部,换cpu,内存,硬盘,加焊cpu座,cpu供电,散热,DDr槽,DDR供电,sb加焊,值球,查硬盘供电,硬盘接线,换nb,最终还是无法解决死机问题,够牛了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或CPU先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吧,这款机器我感觉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的两大特点 北桥 和 显卡  都容易虚焊

网友:
嗯。。。。多谢各位提醒了啊。。。我试一下。看来我要细心点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