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网络问题。

楼主(2010-12-20):
最奇怪的问题我碰到,客户打电话说,不会上网,电信的人来检查说网卡有问题。
到了客户家以后,我发现网卡是在的,正常,不管3721我用自己的新网卡上了之后,结果发现还是不会上网,客户家是用路由器的,还有一个地方有网线头,我移到那儿之后,会上网,我拿到原来的地方,不会上网。是不是网线有问题,我用我的笔记本检测,是可以上网的,网线没有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我的新网卡有问题吗? 我换了USB网卡,还是没用。  笔记本可以上网,这主机是不是系统问题啊,头疼死了,已经花了将近一小时多了,我只好和客户说,我拿店里去试一下。   拿到店里,发现可以上网。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求教高手。

网友(点评):
头晕。楼主可以试下,另一个地方网线头拉过来看能不能上网,多半是网线是十M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不能上网.也无法用192.168.1.1连接到路由器。

网友:
看看 路由器连接是否合适 他的路由器上只接了一台机子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连接路由器的线,我换过接口,有4台电脑使用,一台笔记本无线,三台电脑有线,包括坏掉的那台。

不能上网的那电脑连接的网线,我接到我的笔记本是可以上网的。

网友:
接到你的笔记本上可以上网是么  接到那台坏的就不行是 么  那你给那个坏的机子加独立 网卡 试过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开始就是换网卡的,加过新的网卡,还是没用,我还以为是网卡可能出问题,虽然几率小,我又拿USB网卡,可还是没用。

网友:
1、察看你局域网内的其他能上网的计算机的IP设置,把这里的IP地址的最后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里号码输入不能上网的那台计算机里。(PING一下网关,如PING 192.168.1.1)
2、根据你的描述你的电脑能上而客户不行,也许水晶头用久了跟RJ45接口不吻合建议更换水晶头。
3、修复你的IE或者从新安装你的IE。
4、有无病毒,杀毒。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一项,我已经试过了,没有用。
第二项,我更换过整条线,也无用。
第三项,和第四项我也是正在怀疑的,这真的很奇怪,竟然换个地方就可以上了,还是在同一个路由器上面的。

不知高手还有没有更多的意见。。
我准备安装系统了,先试试/...

网友:
太简单了!你换个内置网卡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什么是内置网卡?    我要修的是台式机器.  笔记本是我自己带去测试的。

网友:
是不是 接处不好

网友:
应该不是接触问题。

现在出现新的情况,客户的电脑刚拿回我的店里的时候。是可以上网的。

我装了系统之后,发现不能上网了。

换上独立网卡,或者USB都可以上网。我以为可以了,拿回客户家,发现还是不会上网。

有发送流量,但是接收的流量。不信邪的我用笔记本接这个网线头,可以上网。

这是什么问题?杀毒我也杀了,系统也装了。  在我这儿能上,在客户家不能上。真是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E:

把网线的两个水晶头重做。如果还是不行。那把网卡的改成10M半双工试下。还是不行。只能换网线。你不要以为用笔记本试过可以上网就代表网线是好的。

网友(点评):
就是 网线质量也得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开始我怀疑过网线问题,因为客户家是从墙壁里通出来的线,我推荐使用过USB无线网卡,因为距离和中间杂物的问题,信号不太稳定,客户又叫了当年装修的人来处理过线的问题,墙壁里的线我测试过了,是通了,然后墙壁外的线,我用我自己做的新网线也更换过了.你说的10M半双工模式,我也试过了.

没有用.

网友:
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说他家里闹鬼了,

网友:
大白天的不要说鬼话

网友:
回复 网友G:

对于距离会不会有问题?以前有碰到过从路由器出来30米,笔记本可以上网,但是兼容机不会上网,但是显示已连接上。问题好像也是差不多,拿我店里可以上网。   和这次问题唯一的区别,就是他开始拿去以后就不会上网。

像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这一次,主要电脑原来是可以上网的。 现在不会上了.

是不是主板呢?但是我后来加了独立网卡也不行,    接下来应该去先怀疑什么地方出问题?

网友:
像这种问题我
第一个会考虑IP设置问题,设置不正确会和路由器连接不上
第二个就会考虑防火墙,有的病毒防火墙也会导致和路由器连接不上
第三就会考虑网线接口,会考虑从掐网线
第四就要考虑网卡了,换独立网卡,独立网卡换PCI插槽。
再解决不了,可以尝试一下重启路由器。
实在不行,就更换主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说的总共5项我都试过了,其中第二项,我是重装系统的。 ,

现在衍生出来其他问题了。这帮傻比不懂的竟然用EPS加密文件,系统安装之后没有原来的密钥证书,很多文件都打不开了。。头大。。

你说的换主板,    唉,节约成本,我只给他弄了一个USB无线网卡,就可以了。

这问题,郁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由你所述问题肯定在电脑,看看设置对了没有。如果设置对的那就换一下连接速度和双工模式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H:

前面有说过..换过.10M  100M 都换过了.

其实这种问题只会出现在一台电脑一个宽带的上面吧.路由器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这个帖子晚了,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其实灰常简单,把猫,路由器重起一下就可以了。不知楼主做过吗

网友:
自己设一下IP呢?

网友:
回复 网友I:

做过了...恢复ADSL..和路由器重启.

网友:
回复 网友J:

- - 前面有提过,我设置过IP..

网友:
回复 网友K:

没有.我用了 无线网卡.这种算是硬性维修吧,本质问题我还没找到,不过我用无线网卡代替了. 客户比较急。也没办法.

高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的这个帖子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大家罗列了几乎所有的故障可能性,但问题既然没有解决,我就说说自己的看法吧:从路由器到台式机的网线过长会造成信号衰减,笔记本网卡较台式机网卡功率大可以接收到,对于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是要么缩短网线,要么在当中接一个集线器放大信号。

网友:
结论:这一段网线不管是长也好,还是受干扰或者什么原因也好,信号衰减是一定的,不用考虑电脑了,电脑是无辜的。

网友(点评):
问题就在这里,22米时显示“本地连接受限制”,18米时上网OK!换25米价格昂贵的全铜线,上网OK!

网友:
据楼主这么说的话,那还真的出鬼了,呵呵, 应该不会呀。难以理解。

网友:
  对,我估计也是网线的距离问题.和主板电脑的接收问题。

网友:
这个帖子我也一直关注 同意28楼的意见,看解决没,分享一下

网友:
电脑换地方能上就让他换地方吧

网友:
双胶线最大允许长度有100M的

网友:
这应该是网线出问题了,我也遇到过,就是这样的情况,直接把网线换掉就行了。

网友:
我也曾遇到过。网卡显示正常,网线插到别的电脑上正常,可是我的就是上不去网。重启照样不行。第二天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可能是网线的问题。我也有一根网线就是这样的。3个笔记本2个台式机只有一台笔记本能够上网,其他的始终连接不上。

网友:
确实很奇怪,很有可能是28楼说的那样。我曾经给一个客户做过一段网线要60米,用的比较便宜的线,电脑显示连接上了,但是上不了网,后换了一段质量好点的线就解决了。应该是楼上有位大侠说的信号衰减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L:

你的意思是说.原来是线的缘故....  不是主板咯...原来是线....

网友:
楼主我建议你把电脑重装下系统。以前我也遇上你同样的事情也是客服叫电信去了也修没好带自备的本本去试也能上后来他跟他说了是主版的问题才叫我去了我给他重装系统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