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6L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20):
由于PQ19坏、6251 IC 14脚对地短路,且没这个IC,考虑不用电池直接用外接电源。
请问:下面两个管子(PQ17、PQ19)可以去掉不用吗?有没有其它影响?

网友:
图纸不详细,有的充电芯片还兼职做总电路的过流监测,把他相应的输出置位为不短路,那样就不会开机保护了,不过真过流的话就没初级保护了。

网友:
18脚电压还可以从第二幅图的PQ11来,不知这个电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