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开机掉电的修复

楼主(2010-12-20):
接到一IBM T60  笔记本,现像为:触发后电流跑到1。2A 左右,掉电,电流回到0.00A,且掉电后不能继续触发,必须把电源拔掉再插上才能触发,根据这个电流的反应,应该是主板上的某个电压或信号不正常造成的,至少没有短路。于是一步一步拆,为了排除是不是外设造成的,所以拆一样外设时就试一下,结果拆到屏排线时,能上电了,且外接显示正常,先排除了屏的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主板屏接口附近,想有可能是屏供电不足的问题,于是用镊子短接一个3。3V ,触发,液晶屏正常显示,现在问题找到了,先测Q22 的工作条件 1  2  5  6脚3。3V供电正常,3脚VCC3P—DRV也有5V的控制电压,既然工作条件都满足了,那么就是Q22 本身问题于是从料板找了一个脚位一样的换上后,接屏,开机,正常显示,到此问题修复。

下面附上图

网友:
好!学到了!以后我遇到这问题!也不用乱修了!谢了

网友:
好思路``我拆机都是一路拆到底``看了LZ的贴对我启发很大```感谢``

网友:
曾经修过这样的故障,但是掉电后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
掉电的机子,我们一般试机都是拆主板出来测吧?

网友:
先排除外设问题是尊循从易到难的好办法。

网友:
又学到好方法了,谢谢LZ,好思路,好方法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
,,,,,

月饼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照这么看,q22断路 不插屏线,也不会掉电,插了屏线才会掉电.
那么是不是:不插屏线tb不会发出VCC3P_DRV,不会产生vcc3p;只有插了屏线才发出VCC3P_DRV,产生vcc3p,同时监测vcc3p??

网友:
小实例,大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LZ分享的经验。在这请教个问题,我有片DV2000的板,也是这样不定时的掉点。掉电后也是不可以触发,但掉电后还是有待机的,电源拔掉后又可以触发了。不上CPU也会掉点,掉了后也不会触发。怀疑是哪里的电压引起的的,原来以为是北桥的问题,可换了一个桥还是一样的问题。可以给点提示吗?

网友:
楼主心细经验多,要是别人的话有可能就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那样的,这个本,不插屏线,VCC3P—DRV 一样的会产生

网友:
整机试机掉电     裸板没试吗?   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裸板试不掉的   在接屏掉电  就是屏那块了吧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掉电后,待机电流是好多,你是DV2000,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触发前是一样的0.03A,触发没反应,拔掉电源后有可以触发了

网友:
这款机子如果你有诊断卡可上的话那肯定是会跑到4A掉电,一般IBM跑4A掉电都是这个电压有问题,而且F3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为什么不插屏线,就不掉电哪?

网友:
很细心 楼主看来是个高手啊 又学一招啊

网友:
看原理应该是Q22击穿了造成的,待机和加电都不显示短路只是为屏供电时发现有短路就自动保护的,

网友:
没想的屏供电不足也会掉电

网友:
思路清楚 技术一流学习中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丰富,佩服

网友:
问题还算简单 说得挺好的

网友:
方法不错啊,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分析得太好了

网友:
楼主用的方法很明确。很值得学习,

网友:
好好好好,不过这些是小故障。大帮助呀。

网友:
LZ思路很是清晰啊!小问题也有大学问啊!

网友:
学习了 有点思路

网友:
写着IBM T60 开机掉电的修复
还DV2000

网友:
高手 维修方法有见解

网友:
羡慕的是思路啊!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只是点不亮灯管

网友:
思路 明确

网友:
了解了,也学习了。以前碰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先搞CPU供电这块和座子。。
现在又学到一招~~

网友:
VCCP不正输出。TB检测到,会关闭SHODT。自然掉电

网友:
楼主的思路 非常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