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电源R12红黄黄金绿的阻值问题

楼主(2010-12-20):
  这个电源是采用P1014AP06芯片的,它旁边有个R12电阻,色环就是红 黄 黄 金 绿,根据色环是24.4欧。它是什么作用。

  外表没有变色变质,但现在测得的阻值是230K欧左右,长城的好多思路图上这个电阻的阻值都标注在100K左右。是不是这个电路和那些型号的不一样。

  这个电阻通过D6二极管连到了P1014AP06的第5脚。大家知道它是什么作用吗,阻值是24.4欧吗。

网友:
是240K的电阻,24欧姆前边3色环是是红 黄 黑

网友:
240K启动电阻。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是240K的启动电阻。。

网友:
是240K/2w,是吸收电路的,不是启动电阻!

网友:
谢谢大家,我是用软件读电阻阻值的,我发现只输入前三个色环就是240K,但一输入后面的色环就变成24欧了,看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红 黄 黄 金 绿 是240K

网友:
看个电阻还要用软件,多慢啊

网友:
今天也修到块 ,p1014ap06 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所说的,是240K的启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