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5GV-ML主板能触发,第一屏没事,但不能启动系统

楼主(2010-12-20):
今天修一个主板,主板能触发,第一屏没事,但在第二屏硬盘引导时不能引导,重新装了个系统也没事,什么都换了,就差主板了,请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
有什么提示吗?是不是按键盘没反应?如果是就直接刷bios,我以前也有遇到过

网友:
补充一下:前提是硬盘的MBR是正常的

网友:
先刷bios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