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1000代码跑C0 求助

楼主(2010-12-20):
hpdv1000代码跑C0(C0    初始化高速缓存。查电脑主板的Cache部份电路。
)  有背光无显 915集成显卡 北桥做了还是问题依旧 北桥各路电压都有电流1.2 请教各位高手 谢谢

网友:
哪位高手给个思路啊 谢谢啦

网友:
找图纸  查嘛  你这才查几个东西

网友:
你量一量其他的电压有没有啊。CUP复位,时钟了。。。量一下看看

网友:
继续期待高手帮忙中。。。。。

网友:
打内存阻值看看   遇到过电阻阻值变大的

网友:
回复6楼的 谢谢 我再查查看 呵呵 再次感谢

网友:
主板诊断卡跑C0的解决方法
主板诊断卡:又名POST卡或Debug卡
在电脑城工作的朋友都应该人手一张此卡,有了这样一卡在手,很多故障就不需要像一些朋友所说的那样,把硬件换来换去,试来试去,可以直接根据诊断卡代码进行判断,诊断卡的工作原理是根据BIOS自检过程的原理设计。而主要任务就是确定PC中CPU、RAM、软、硬盘、键盘.........etc的运作是否正常,是不是可以达到基本的“工作能力”。
四大件的检测顺序:主板、CPU、内存、显卡
DBUG卡指示灯说明:
BIOS灯为BIOS运行灯,正常工作时应不停闪动
CLK灯为时钟灯,正常为常亮
OSC灯为基准时钟灯,正常为常亮
RRSET灯为复位灯,正常重新启动时瞬间闪动一下,然后熄灭幕
RUN灯为运行灯,工作时应不停闪动
+12V、-12V、+5V、+3.3V灯正常为常亮
1: FF、00、01、02    状态不跳变    CPU未工作
推论:主板或CPU坏
2:C1(或C开头)、D3(或D开头) CPU已工作正在寻找内存
推论:内存坏、接触不好
3:C0、D1 状态,CPU已发出寻址指令并已选中BIOS,但是BIOS没有响应
推论:BIOS、南桥、I/O坏
4:C1--C5循坏跳变(同D3--D5)
推论:BIOS、I/O芯片坏
5:OB、26、31时一般可点亮,如不亮
推论:显卡、集成显卡坏
6:0B、26、31、42、48、4E、58、0D、6F、7F、85
推论:表示主板能点亮,正检查显卡和键盘鼠标口,如果仍不亮大多为显卡坏
7:常出現的代码而又出現此码无解的主要是:
75、C1、C0、EF 共4种情况
解释大概如下:
75:正在扫描硬件配置,查硬盘,光驱設备及相关接口設备和接綫有否有故障
C1或C0:內存故障
EF:bios故障,需要對cmos进行放电操作
如果一開机檢查卡只有电压显示而沒有代码显示,就檢查cpu是否有故障
8:主板故障诊断卡代码显示CO的原因很多,大部分都是因为主板脚座空焊所致。主板诊断卡跑CO的解决通常都会采取以下步骤:
       (1)CPU座接触不良(CPU座虚焊)占多数;
       (2)主板超频(478的板上会有100MHZ和133MHZ选项,据CPU选择适当的频率);
       (3)北桥空焊或都北桥本身损坏。(故障率居高);
       (4)BIOS程序不对(经常刷错BIOS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5)I/O芯片损坏;(可能性比较大);
       (6)南桥虚焊或南桥芯片损坏;(建议多挤压南桥试试);
       (7)CPU控制总线出错;进行打阻值,有无短路或开路 。
9:主板诊断卡C1或D3代码的检修思路
C1或者D3代码的检修
A、BIOS程序不对,BIOS座接触是否良好
B、内存槽有无机械损坏或者氧化
C、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D、内存槽与北桥之间的线路
E、I/O芯片损坏
F、南北桥虚焊,用手压,同时RESET,有时候可能判断出
G、北桥芯片坏
H、南桥芯片坏
I、CPU旁边排阻是否损坏
J、PCB有断线
10:主板诊断卡全部代码
代码:FF、00、C0、D0、CF、F1或什么也没有表示CPU没通过
C1、C6、C3、D3、D4、D6、D8、B0、A7、A8、E1表示内存不过
24、25、26、01、0A、0B、2A、2B、31表示显卡不过
某些集成显卡主板23、24、25表示可以正常点亮,某些VIA芯片组显示13则表示可以点亮,某些品牌机里的主板显示0B则表示正常,某些主板显示4E表示正常点亮,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
C1、C6、C3、01、02这个组合循环跳变大部分是I/0坏或刷BIOS,如显示05、ED、E9、41则直接刷BIOS
以上信息来自互联网,个人收集并整理,供大家学习使用,如您对芯片级维修感兴趣可以加我Q:350292328(请注明来意)。大家一起共同进步。
直接刷BIOS是什么意思

1、硬刷BIOS的意思是用软件改写BIOS的内容,比如将普通主板通过刷BIOS的方法模仿成品牌机的主板,从而可以直接安装OEM的Vista、Windows 7等系统而不需要激活。

2、软刷则是在硬盘的主引导扇区(MBR)内写一段代码,这段代码中有读取BIOS信息的程序,从而将模仿的BIOS信息传递给Windows系统,使得系统认为读取的主板BIOS信息是OEM品牌机,以此骗过系统验证过程。
软刷的好处是不需要改写BIOS,没有刷坏BIOS的风险,并且能骗过系统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