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硬件高手,帮帮忙啊! 急!

楼主(2010-12-20):
我的HP电脑。 在正常操作的时候。忽然黑屏。把显示器关了在打开正常了,可是过几分钟还是黑屏。 从其他地方找一台显示器来换上还是会黑屏。 机子本身有两块显卡,一块集成、一块独立。 两块都试过了。还是会黑。
请问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显卡
黑屏

网友A:
自己顶一下。
HP机已经过质保期了。。

网友:
我检测卡 测试下跑不跑内存 ,我怀疑是内存问题

网友:
我晕,都想想那个显示器的问题吧,黑屏很可能是你的灯管不行了,对 光看看有阴影不????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
是不是自动休眠了呢?

网友:
找个pci显卡卡试一下,一切正常的话,

网友:
还是高压板的典型症状,第2台为啥这样无解~